无聊时做的捕猎机,小有收获,求电路改进,嵌入报警装置

楼主(2013-05-29):
输出电压能达到2千多伏特,电流也很大 注意安全 唯一缺陷就是充电速度有点慢,要个2-4分钟,求改进 求猎物接触蜂鸣报警电路

看看你以下的收获

网友(点评):
实际用全波整流出来的电压可高达900V以上,楼主要不试试看

网友:
整流二极管用4001没击穿吗?4001耐压50V,选4007吧,1000V的。
改成全波整流会不会充电快一点?

网友:
二极管是4007的 图纸被我标错了,全波怕高压板发热严重

网友A:
在二极管后面加一个变压器,当老鼠被电击后变压器中会有电流通过,次级感应出电压作为报警器的工作电压即可。(变压器的位置在二极管后面不太合适。)

网友B:
楼主太凶残了,鸽子都被你捕获了,第三图是老鹰吗。

网友:
后面电容分正负吗   这东西整狗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凶残了,鸽子都被你捕获了,第三图是老鹰吗。

没办法 生意太淡了 得整点荤菜才对得住身体 第三个是斑鸠 平楼 楼顶有的是肉鸽 人家饲养的

网友(点评):
太有才了

网友:
哈哈,提醒楼主,小心电着自己哈。

网友:
同意4楼的议见不支持杀鸟工具!

网友C:
表示没玩过。。改天也做一个试试。。。单灯高压板是液晶显示器用的高压板的单灯版???

网友:
哎 可惜不懂高压这些

网友:
呵呵  电电老鼠还是很不错的  电鸽子诸有不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玩过。。改天也做一个试试。。。单灯高压板是液晶显示器用的高压板的单灯版???

是的。。。液晶通用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二极管后面加一个变压器,当老鼠被电击后变压器中会有电流通过,次级感应出电压作为报警器的工作电压即可 ...

主意确实不错,在整流前串个磁环电感,用次级做报警驱动

网友D:
求楼主对我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原理啊

网友(点评):
变压器呀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下的才知道,原来是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对我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原理啊

高压板接灯管的输出口

网友B:
楼主,你的捕猎技巧很高啊,如果在原始氏族时期,你就是部落首领有力的竞争者。

网友:
我只能说 这个有才啊

网友E:
电容是电解电容吗,可以只用一个吗电容越串越小,不知楼主搞四个是为了减少容量还是怎么的

网友:
充电速度慢是因为高压板的输出电流太小了!如果可以的话,换个22寸以上的液晶高压板,会好很多!电容建议直接用电解电容串联体积会小很多!不过充电速度就更加慢了!

网友F:
450V 1000U  那来这么大容量电容,价格不非

网友:
用的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V 1000U  那来这么大容量电容,价格不非

淘宝搜索捕猎器 电容 2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捕猎技巧很高啊,如果在原始氏族时期,你就是部落首领有力的竞争者。

可惜当时还没发明电,如果我是第一个发现了电的,功名也不比首领差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电解电容吗,可以只用一个吗电容越串越小,不知楼主搞四个是为了减少容量还是怎么的

电容串联是为了增大耐压值,按道理来说容量越大 电流越强悍。可惜没这么高压高容量的电容,如果用来捕大型动物的话,最好是电路储存电荷越多越好

网友G:
小动物是电晕
还是直接电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动物是电晕
还是直接电卦了?

看图应该是直接挂了

网友:
楼主这是捕猎鸟类加餐,太凶残了,我也想加餐。

网友:
楼主我也想加餐,可是我们这里没有鸟类可捕,好衰啊。

网友:
楼主整张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
要是用老CRT显示器的高压包估计效果更爽

网友:
这个好,什么时候有空我也搞来玩玩。谢谢楼主的图纸,让我的高压条有用处了

网友:
太残忍了,杀生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