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图像发白

楼主(2013-05-29):
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型号为L42E9FBD    看去和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通病一样,偏色,缺色。脸上偏色,拆开屏线橡皮擦了一下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屏线坏了,屏线拆线表用表测两头都是通的,逻辑板上不知道怎么测,有没有相关资料的,图片我上传了,

网友:
第一张图里的各组电压都测了没???感觉应该是这块板上的问题。。。

网友:
排除线的问题就是MCU了!对了最好换屏接口哦,

网友:
看下在菜单下花不花。。如果在菜单都花的话。。就是逻辑板的问题。。 换个AS15-F 就OK了

网友:
菜单下也花的,一会儿好的,五分钟左右正常的,过后就开始花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拿通用电视驱动板点亮看下,

网友:
要是经常修电视,最好买个测屏工具。

网友:
这是逻辑板的问题,42T06-C03

网友:
我家的新电视不到两个月就是这种故障,,不过最后售后换板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缺一色

网友:
电视 比显示器难搞    有通用版试试最好

网友:
人像向底片 这是逻辑板的问题。升压电路缺少23V电压就是这样的图像。

网友:
最好是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更换伽玛校正集成AS15-F!索尼,长虹爱坏这集成!

网友:
70%感觉试图向管理芯片的问题、、对地打阻值查看下信号,在通电测下电压、、

网友:
你确定故障在逻辑板上就可以更换AS-15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试试量一下输入接口的前三脚阻值,真不行的话,组装一套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