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故障液晶

楼主(2013-05-29):
一台是方正的故障:显示没问题,但是开机10分钟后,整屏的下三分之一处逐渐变白知道全白。
另一台是三星的151s:接电有“无vga”显示,接上vga黑屏。

请大大们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3-5-30 08:12):
还有我现在有一台dell的173fpb:问题如下:接电电源灯2秒一闪,我判断是12V有问题,接了个通用的电源板,就变成一秒一闪了。谢谢大大门了。

补充内容 (2013-5-30 08:13):
方正的图贴下面了

网友:
第一台方正可能是屏有问题了,或者可以尝试先换驱动板,第二台直接更换驱动板吧,你如果能够编程那就编程。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屏的问题,第二台是驱动板问题,三星的很多这个问题,先刷程序试试,不行在检查检查驱动板。

网友:
第一台屏有问题,第二台是驱动板的问题是MCU坏了如果没有编程器直接淘一块写好程序的68f63的MC换上就好。

网友:
应该是68F63的MCU.

网友:
楼上的分析 真的很正确 啊都是高手啊

网友:
谢谢大大们的指点,我把方正的图贴上来
我记得以前坛子里有位大大说:式屏幕上的什么东西坏了,具体就不清楚了。

还有我现在有一台dell的173fpb:问题如下:接电电源灯2秒一闪,我判断是12V有问题,接了个通用的电源板,就变成一秒一闪了。谢谢大大门了。

网友:
三星就如大大们说的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