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12V短路及09N03L代换问题

楼主(2013-05-29):
手上有块板,主电源插头和小4P插头12V全部短路,查出CPU供电中有一组的上管损坏,型号是09N03L,拆掉,顺便将75232也拆了,但手头实在没有相同的型号或规格更高的管子代换,只有一个废板上有09N03LA型号的管子,我查了下资料好像两者电压和电流一样,就试着换上了,换上不短路了,能加电,上CPU能跑码,但只要几秒钟换上的那只管子温度就急剧上升,连锡都化了,我赶紧把电断了。请问这是管子不合适引起的吗?另外换管子是只换一只就可以,还是要把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掉?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求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上管有坏的,最好全部换掉上管。你的情况查下电容、电感、cpu是否有问题!不行换电源芯片试!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还不行就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