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82801FB和通用吗NH82801FB

楼主(2013-05-29):
请问这两个英特尔南桥通用吗,我在修的是台式机主板技嘉的板子,南桥坏了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NH82801FB的南桥换掉FW82801FB的桥后,开机不跑码,各项供电都有,复位没有,是不是南桥不通用导致的,用手触摸 南桥芯片发现有点热,这两个芯片不都是ICH6吗,应该通用的吧?跟生成厂商应该没关系的吧,原装的是菲律宾生产的,后来换上的是韩国生产的,有没有什么办法知道复位没有是怎么造成的呢?跪求各位前辈。

网友:
应该是不通用的

网友(2016-03-01):
应该可以通用的,前者是有铅,后者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