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 路过 不要错过 ACER 6252 死机 蓝屏

楼主(2013-05-29):
一台ACER 6252的笔记本  965 集成平台的     蓝屏  死机   主板换了全新的也一样    又发到深圳换了一块全新的主板 还是死机  深圳那边说 要把猫装上去  说要找ACER 机器上面的猫  于是 我找了一个ACER的猫 装上去  不行     机器CPU  内存 硬盘 CPU  都换了  猫也换了
  进入正题  装系统ghost  有时候能装进去 但是重启之后可能会再windows  滚动条那里就死机  安装版不装驱动  基本上OK  但是官网一打驱动 重启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看到有的帖子说是 ACHI的驱动要打  但是官网的这个驱动  打也打不上去     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交个我们挚爱的维修同胞们吧   我快搞死了   两个月吃好 睡不好 天天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原厂驱动都不行的话,说明你买的主板还是有问题。

先不要装驱动进入系统,先安装一个网卡驱动,再在本机下载驱动精灵更新一下试试,好不行,再重新安装官方原厂驱动,但你要看下,你买的主板的显卡型号是不是和你以前主板的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肯定不行的哦

网友:
最小系统化 测试过了

网友:
把键盘和触摸板 之类的全部不接 最小化安装 换个别的版本系统 试试看 还有光驱噢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 是宏基小本 换了两片都装不了系统 卖板的说都是好的,最后退货不搞了,估计还是板的问题 不然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