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A的19寸正屏GA980K,灯管暗,一头不亮

楼主(2013-05-29):
如题,一台19寸正屏,灯光很暗,外接灯管,一头亮,一头不亮,4灯管接口都一样,是高压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懒的修了,天气这么热,直接加高压条
问题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 换个一体高压板就会好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高压板就OK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子,是不是已经去了保护了,不然的话就是DIM控制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间就可以研究哈,没有时间的话及直接改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