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

楼主(2013-05-29):
显卡主供电 有2个相连的MOS 如何测试 两者之间有无电压? 现测的上管D 有电压,那么上管的S 到 下管的D有电压没

网友:
测MOS管的G 有没有波型

网友:
如果两个mos管g极有正弦波的时候,才会有输出电压

网友A(2013-10-13):
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那就要测量G极的电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