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纬创的ADOFF和仁宝的ACOFF疑问,欢迎讨论。

楼主(2013-05-29):
要有电池哦。我这没电池没法试。帮我测下面2个主板的信号。机型随意。提供数值者,有奖励。

纬创主板测试:AD_OFF
适配器模式:__0___V
电池模式:___0__V

仁宝主板测试:ACOFF
适配器模式:___0__V
电池模式:__0_ V
------------------------------
最新补充:
以上是坛友们的实测结果,请大家再次验证,谢谢。
如果真如结果所述,那么,这2个信号到底什么时候会为高电平呢?有人说后级短路会为高,具体是什么供电短路?最新答案: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9863-1-1.html

网友(点评):
仁宝主板单用电池时,你按下开机键再测ACOFF。

网友:
可能有,不会测

网友:
仁宝主板测试:LA-4921P
ACOFF
适配器模式:0 V
电池模式:0 V

网友(点评):
那什么时候为高呢?有试过吗?

网友A:
联想B460

开机前,上电池和不上电池一样

开机后,上电池和不上电池一样
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电池和适配器模式都为低。那什么时候为高呢?这个值得实验。

网友:
没看明白,没电池,测试不了,围观。饼哥有空详说一下那就最感谢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也存在疑问中。

网友:
这个怎么测试  完全不会  还是多看看帖  和大师后面多学学

网友:
既然楼上已经有人提供答案。现在问题是,ACOFF和ADOFF,到底什么时候会为高?有人说后级短路时,具体是哪里短路呢?这个有实验过吗?

网友B:
这主要是充电电路方面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是充电电路方面问题的吧

充电时,更不能置高AD_OFF了。。。

网友C:
电池模式ACOFF是高,适配器模式ACOFF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模式ACOFF是高,适配器模式ACOFF是低

错误的。你找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C:
如果电池模式ACOFF是低,那么电池怎样才能给主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模式ACOFF是低,那么电池怎样才能给主板供电

1、ACOFF为0,是坛友的实测结果
2、若ACOFF在所有仁宝机器电池模式都为0,这个也是可以导通的,因为VIN为0,所以放电管还是可以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模式ACOFF是低,那么电池怎样才能给主板供电

看这个,纬创的是不管电池还是适配器。都是0V。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为高。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14&pid=74276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B460

开机前,上电池和不上电池一样

开机后为高?  图2的表显示的我晕了。

网友:
ACOFF在适配器模式下为低

网友(2013-07-04):
我手里有一块4102p  时开机时不开机  能开机时 ACOFF为0  不开机时ACOFF 为3.3 EC KB3926QF C0  ACOFF正常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D(2013-11-10):
饼哥,我用联想Z460测试了一下,以下是测试结果:
仁宝主板LA-5751P  ACOFF测试:

适配器模式:1、ACIN正常 , ACOFF为0V,(待机状态);
                     2、取掉PR18,ACIN不正常,ACOFF为0V,(待机状态);
                     3、装上PR18,按开关触发上电后,ACOFF为0V;
电池模式:1、ACOFF为0V(待机状态);
                 2、触发上电之后,ACOFF为0V;
将B+人为接地:测PQ11第2脚ACOFF为0V,PQ26的第1脚OV,第2脚2V,第3脚5V,PD13第1脚18.7V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1、待机状态,ACOFF为0V;
                                       2、触发上电后,ACOFF为0V。
测试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我用联想Z460测试了一下,以下是测试结果:
仁宝主板LA-5751P  ACOFF测试:

充分说明,ACOFF与ACIN没任何关系!~~

网友E:
ACOFF和ADOFF,主板是用来防止电源电池对短用的,直接短接电池放电的MOS管,就变成高电平 。相关元件就是电池放电MOS管,一组反相三极管,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OFF和ADOFF,主板是用来防止电源电池对短用的,直接短接电池放电的MOS管,就变成高电平 。相关元件就是电 ...

你试过吗?如果真能防止短路,为何还会出现上电池就大短的情况!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存在时,1待机状态为低电平2、触发上电后,ACOFF依然是低电平,这样就可以说明ACIN和ACOFF是没有关系了

网友(2014-07-23):
ACOFF为EC适配器检测输出引脚信号。根据信号名称可以理解为当适配器离开后,此脚输出高电平,致使靠近适配器接口的P沟道mos管持续截止,防止电池放电到适配器接口。(请注意:某些板子是的ACOFF#,表示低电平表示适配器未插入)
AD_OFF同上。。
DISCHARGE,这个信号,从字面上理解是放电信号,高电平有效。表示单独用电池时,还是继续保持靠近适配器接口的P沟管子持续截止。

网友:
补充:ACOFF,在EC待机没完成的情况下,那么它也是没电的。那么可以理解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