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ATX-3000 修复后 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9):
长城网星节能ATX-3000  绿线  待机 PG 电压值偏低  更换TL431 后恢复正常  7500BP的14脚待机电压8.35V  上机测试后 出现如下现象  电源会不定时间自动关机  手动重启新动 风扇转一下就停  测绿色电压是0V  要隔3分钟以上才能重启动   用数分钟  现像依旧  (测试均压电阻 阻值一个是820K  一个是900K 其它电容无鼓包现象) 请帮忙分析  感谢

网友A:
待机电路不稳,先修好。
很可能是某个电容老化了。

网友:
均压电阻是150K的

网友:
电容没鼓包也不意味着容量没下降,外观完好也出现过没容量的!

网友:
大部份是电容问题,请仔细检查电容,特别是小电解电容。

网友:
试更换7500(焊一IC座)看14脚能否降到5V左右

网友:
热的哈哈哈哈哈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路不稳,先修好。
很可能是某个电容老化了。

今日换了  紫色那个1000uf 16V那个电容  图中 箭嘴所指示的     测试后  比上次的好  能用几小时以前  但还是有自动关机现象 关机  按开机键 今次能马上启动 不像上次那样  但不知道   还是自动关机  是不是还有那个电容坏了呢?

网友:
能启动,但一段时间后关机,看风扇是否有故障,转速低或停转,否则,可按带负载能力低处理,检查高压侧两个主电解及加速电容的值,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和紫色线并着的电容最好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