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插屏线灯不亮无显示,不插屏线灯亮

楼主(2013-05-29):
如题,点过屏了,屏是好的,灯管测了也是好的,是驱动板问题嘛?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
电流过大往上查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哥们

网友:
找程序,刷,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我修过一个同样故障的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屏供电接上屏线的时候阻值是否正常,或者看是否有供电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先

网友:
屏线坏了也有可能,驱动板坏了也会,这个只能一步一步查,不会查只好找东西换了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再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接上排线查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修过一个方正的,是一个50v
的小电容问题

网友:
一是检查屏幕有没有短路!二是检查驱动板屏供电!之前修过一台是驱动板屏供电的DC-DC三极管有问题!另外如果电源负载不行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5v供电带载能力差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用排除法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