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ZG 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宏基4736ZG 用电源开机 单用电池不开机  心想肯定是NEC电容的问题 之前修过这种机器 拆开了一看电容换过了 测量电压用电池开机就是CPU供电不出 别的都出来电压了  感觉还是电容的问题 把他之前的都拆了下来 重新换上6个330电容 装上电池测量还是没有CPU供电  这是什么问题 有点挠头 莫非是ISL6262有问题?装上电池测量ISL6262 20脚VIN20脚12V正常 48脚V3.3 正常 22脚VDD 4V电压 有点偏低 接上电源测量5V 不对 测量别的IC的5V供电 都是4V   测量+5VALW 电压正常 找图纸看下 问题肯定出在U61这个地方 测量R1795 一端12V一端只有4V +5VS只有4V 接上电源测量 一端19V一端7V +5VS 5V正常 额 明白了 R1795这个电阻没有完全断路 接电源的时是7V能满足U61的工作条件 所有都正常  用池时是4V不能满足U61的工作条件  把R1795换掉 测量两端都是12V 开机测 CUP供电也出来了 机器正常点亮
第一次发帖 请各位大师嘴下留情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 别骂街  脸冲着天空啐两唾沫就行了 我能感觉的到......

网友:
写的不错        比较幸运  人民币又到手了

网友:
U61是转换5V 的··G级启动电压不够·没转换·R1795限流的吧·随便仍个·就行吧·

网友:
不错的,心还是比较细,找起故障来就不是很难的。

网友:
这问题我改了NEC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