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显示屏坏了吗,还有的修吧

楼主(2013-05-29):
在一回收液晶那里买的,放了很久了,拿出来看看,现在有显示但是就像图片上那样,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屏上的逻辑电路的问题,逻辑电路别人修过,看图把那2个地方刮断了,我接上还是一样,图像抖动代色条,下面那很大一块色条好像是固定的,现在驱动板跟屏线都换过了,也不是灯管打火,现在就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板上的问题

网友:
难搞了咯   没价值

网友:
看图应该不是屏坏   很难修  下面的线条是接触板的虚焊了 很难搞

网友:
试一下连续开一段时间,之前看过维修过的屏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是屏坏了,不过应该是屏电路坏了。不好玩啊!

网友:
看来是没戏了啊

网友:
我要是你,直接放弃!

网友:
屏坏了,找专业修屏的也许能修。

网友:
看样子是那个软排线的问题,很难搞的 而且压屏成功率不是很高  没价值弄

网友:
应该是软排线哪里脱焊了,那个地方很难修的,除非拿到有那种专业维修的机器那里去修,一般的维修店是不会买那种机器的,厂里面就比较常见,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必要了,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看来你要去厂家重新加焊驱动板上的排线了。

网友:
我估计这个屏线坏的可能行小

网友:
逻辑板可能缺少一个电压

网友:
  直接给他判死刑了。。。

网友:
这个拆开看屏板,你会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