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i3 ATI独显 开机40秒左右掉电 求助!!

楼主(2013-05-29):
联想Y460 i3的cpu ATi独显 开机掉电 bios刷了还是不行   故障是: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 没10秒左右掉电 咋bios下也掉电 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40多秒左右 第二次开机就不掉了“也就是第一次掉电后再次开机就不掉了” 跪求高手!!!

补充内容 (2013-6-25 00:53):
机子已经修复  原因是开关按键板上面的一个小芯片有问题 导致的第一次开机40秒左右掉电

网友:
保存不住时间吧

网友:
Y460好像散热不好。你摸摸显卡和CPU烫不烫。

网友:
这机子你先做下散热看下呢

网友:
散热不会有问题吧 我摸芯片部烫啊 而且开机掉电也不会那么准时吧 如果是散热有问题为什么第二次开机 不掉电

网友A:
这种机器会不会有NEC大电容呢?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会不会有NEC大电容呢?纯属个人猜测

没有大电容

网友:
楼主能帮我打下,PQ88 5脚6脚,PQ77 S级的阻值,麻烦了!谢谢!

网友B:
每次断电后重新插电第一次都是掉电还是关机后第一次开机都是掉电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断电后重新插电第一次都是掉电还是关机后第一次开机都是掉电的啊 ?

我是裸板测试的  第一次插电开机会掉 掉电再开就不掉了

网友:
机子已经修复  原因是开关按键板上面的一个小芯片有问题 导致的第一次开机40秒左右掉电

网友(2014-07-01):
第一次掉电,而后不掉,很奇怪

网友:
看了楼主的修复,这和开关键有关呀,呵呵,我一般都喜欢裸板,用万用表开机。

网友:
开关键小板的  芯片坏了。。。是电容吗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不好修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