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5 进液 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29):
拿到本 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没待机按开关没反应  心想是不是又是程序坏了(最近程序坏的很多)
心情很是激动   马上拆机  当把C壳揭开后 发现是进液了   进液的地方 正好是3V,5V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为51125A
开始用牙刷 粘上洗板水刷  1234,2234,3234,4234.........
刷好后  发现3、4PIN已经腐蚀没了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怎么办
心想先把芯片吹下来 上风枪  拆下来后发现 3、4脚已经黑了    试着用烙铁上锡   1234,2234.......结果还真上锡了
吹上后插电  激动的目光看着可调电源的数值    还是0.000     上万用表测

VIN-16脚20V正常

VREG3-8脚3.3v正常

VREG5-17脚4.8V   不太对   勉强正常  先没管他继续测

EN-13脚3.3V正常

ENTRIP1-1脚1.1V  不知道正常不
ENTRIP2-6脚1.1V  不知道正常不。复制粘贴 我搜 通到PQ405由它控制 是2个3级管组成  测了下2脚 没电压  正常

习惯性的 测了下PR408和PR407发现PR407有4.7V     PR408却没有电压   结果发现PR408到22脚断线了
接上怀着激动的心情 插电 无待机  继续
这时候我拿着主板仔细的观察   感觉PR407有点腐蚀  测了下58欧姆  看图正常是0欧5%偏差    随便找了个0欧电阻焊上

不知道多少次插电了  0.005  有了  哈哈 找开关接口JPWRB1  短接了下7和8脚 加电了   接屏OK

BIOS和EC奉上

网友:
进水的电脑没有烧坏大芯片,可以少花钱多办事

网友:
秒杀了啊  楼主!
不过遇到掉pin的芯片  麻烦  飞线 可以把我飞出翔!

网友:
分享BIOS赞成,用到的时候就可以下了,大家刷到BIOS的,最好也一起放上来

网友A:
我的EC BIOS 怎么刷不进去 读出来后显示2M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电流到0.4不动了  PLT_RST#都有了 BIOS刷过没好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C BIOS 怎么刷不进去 读出来后显示2M

BIOS正常就是2MB的

网友:
进水 好像电阻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