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的快捷方法

楼主(2013-05-29):
   今天一连换了三个机子的扥管,我试了一下,直接吧灯管旁边的贴片撬开,再换,比摘机换快,本人新手,高手勿喷,呵呵

网友:
不美观啊 啊

网友:
这样好点  速度快   而且不会弄坏屏     我以前是全拆的 现在都是之久抽出来的

网友:
还是老实点把,拆屏换吧,换久了速度也差不多的

网友:
这样其实没多大区别,不过拆平太麻烦,而且容易弄坏吧,

网友:
美不美观那就看你技术如何了,有事会很好,有时的确有点不美观,不过客户又不看,你自己方便弄不就得了吗,呵呵

网友:
那些带灯架的怎么办啊,只把贴片撬开是看不见接头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拆屏吧

网友A:
现在新的CD 显示器 也有灯管线在外面的 现代的 我昨天还修到过 我也一直是这么换的 这样保险 屏保证不坏!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CD 显示器 也有灯管线在外面的 现代的 我昨天还修到过 我也一直是这么换的 这样保险 屏保证不坏!速 ...

把屏拆开还容易坏,他们都说不好用,不理解啊

网友:
学习了,比拆屏快,还安全

网友B:
这个方法相对简单点、、但怕容易碰碎灯管、、

网友:
笔记本  的  还行   19寸以上的  看你咋个敲开

网友:
是老实点把,拆屏换吧,换久了速度也差不多的

网友C:
这样用久了 很容易漏电  灯管二边的胶皮塞子也不能上的太好  个人认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相对简单点、、但怕容易碰碎灯管、、

你是换灯管  灯管就是坏了的呗,碎了就碎了呗,又不会影响啥,我们都是这样换的,拆屏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久了 很容易漏电  灯管二边的胶皮塞子也不能上的太好  个人认为

你不会那套管套上啊,接点的套两个,后面的套一个,不久得了吗

网友:
不大好抽吧,线有双面胶粘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换灯管  灯管就是坏了的呗,碎了就碎了呗,又不会影响啥,我们都是这样换的,拆屏屏容易坏

恩、、拆屏就不值得那样做了、、搞不好碰到屏背板的阵列芯片就难搞了、、我就搞过一次、、开机一道白色亮线、、

网友:
小白路过,还是不懂如何把灯管抽出来。

网友:
灯管两头都有线有象胶.你把两头的线剪短把一头象胶剪兰.用手把有象胶一头拉出灯管就看见了

网友:
还是走正常路吧

网友(2013-06-28):
我最近也是抽灯管换,以前拆屏换,经常弄破屏

网友:
知道这个方法,不过我都是拆平换的,下次试试这样换。。

网友:
高手好技术啊!你是说的屏侧面的灯管吗!

网友:
U型灯管还能拉出来不

网友:
我们都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
像楼主所说:很容易损坏灯管。也不美观

网友:
老老实实做事,兢兢业业做人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修好就行

网友:
其实换多了,熟练的话,拆开屏换灯管还快一点。

网友:
没抽过,但修过别人抽过的,灯管短路把屏架都烧了

网友:
这方法也值得考虑,以后试试看怎样。

网友(2013-07-29):
我也这样!!!

网友:
看什么屏吧。有的可以

网友:
这个我喜欢

网友:
我一直都这样换的!拆屏的风险太大!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上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