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条

楼主(2013-05-29):
长城液晶显示器换      高压条第5v在哪找啊?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的话,应该接12V,不用找5V吧?

网友:
12 V  开启 3.3v  接地    你怎么找5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那就是我记错了吧,我刚学没两个月,呵呵,出丑了

没事的   大家起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大家起步都一样

恩呢,正在加油中

网友:
你用的是5v高压板吗

网友:
应该是12v  找25V 电容正极就可以

网友C:
不用笑, 都是这样过来的,精神可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笑, 都是这样过来的,精神可嘉 ,

嘿嘿,谢谢鼓励啊

网友:
测量电容就好啦  找个正极就接上 嘿嘿

网友:
通用高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