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中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今天修块显卡.问题如下:显卡不显示,供电芯片RT9214 第4脚 电压为0  ,上管D级为12V ,下管无电压,电感无电压。整个通电过程中 GPU  显存处 发热  .金手指打地阻值数值无异常。。。 求助啊  自己在学维修 这么难

网友:
下官如果没击穿的话  把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顺着下管跑下电路,要不就换下下管试试

网友:
芯片坏的话  应该整个电路没有电 啊 , 但是现在GPU 显存都都有温度,说明通着电

网友(点评):
GPU不是只有一路供电,有好多个供电。一路供电没有,其它的正常它自然会有温度。

网友:
下管也是好的,测了的

网友:
应该是反馈线路 或控制线路

网友:
刚接触维修 不懂哪个是控制或者反馈线路   ,哪里有资料 让我先了解下

网友:
测g极有没控别电压,

网友:
如果  上管和下管的G 极  都没有电压呢?

网友:
查ic工作条件是否满是,

网友:
明天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