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耳机修复

楼主(2013-05-29):
       大侠们,今天我的耳机(手机自带的那种0不出声音了,疑似断线,我该怎么弄呢,不能全部拆掉吧,大侠们,求救啊!!!!!!!!

网友:
不能先换个耳机试试吗 - -1

网友:
。。。。。。可是。。。。。我想修修试试啊。。

网友:
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耳机的头坏了,你动一下他就不出声音了,而且耳机只有一个能出,改天再买一个去吧,这几天还是老实德看小说吧

网友A:
呵呵 耳机坏和看小说什么关系啊??   是读书软件看的小说吗?  用的什么软件,推荐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耳机坏和看小说什么关系啊??   是读书软件看的小说吗?  用的什么软件,推荐下啊

他名字就叫小说阅读下载器,我觉得不错,比书期之类的好得多,耳机坏了不嫩听歌,所以就去看小说咯

网友A:
呵呵  我以为是听小说的软件呢  一直想找     耳机坏了一般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除非上千的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以为是听小说的软件呢  一直想找     耳机坏了一般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除非上千的耳机

听小说的软件感觉,听着不好,没感觉,太枯燥了,还是看的好

网友:
哎  有时候不方便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