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东西时

楼主(2013-05-29):
      焊芯片时,老是弄着周围的贴片电阻,这个该怎么才能避免一下呢?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拿锡箔纸贴起来

网友:
风枪还是烙铁焊的??     风枪的话风开小点  烙铁少加点锡

网友:
刚学这个没多久,一直都没搞懂风枪是怎么焊的呢,要现在芯片班上的脚涂锡吗?风枪大概多少度合适呢/heh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锡箔纸贴起来

这中方法好像在弄笔记本时见得比较多

网友C:
看焊什么芯片  小芯片380度   2-3的风   5毫米左右   大的3-4风 1厘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焊什么芯片  小芯片380度   2-3的风   5毫米左右   大的3-4风 1厘米左右

谢谢了,那天我去试试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中方法好像在弄笔记本时见得比较多

只要自己感觉很好就行了   不管哪里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自己感觉很好就行了   不管哪里都一样

也是啊,嫩弄好   客户满意  嫩赚钱就行了 ,嘿嘿

网友D:
多练习几次,熟练了之后就能焊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练习几次,熟练了之后就能焊得很好了。

嘿嘿,虽然你有点灌水,但是吧,还是谢谢你鼓励一下哈!

网友:
楼主,灌水也是一种技术活,新手不灌水可能吗,吹风枪的时候注意周边电路的保护,用锡箔纸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