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恶心的华硕M4N68T-M LE V2维修记

楼主(2013-05-29):
一大早,还在上班的路上,好友打电话过来,说前天机箱里面有只老鼠住了一晚上,老鼠在主板上面XXXX,此处省略若干字。。
我说你这主板估计凶多吉少,他非要送过来看看。那就送吧。
拿到主板一看,CPU供电部分惨不忍睹,上面全是XXXX,为了不影响各位胃口,就不发图片了。
先用洗板水洗洗吧(不好意思应该是3元钱500ML的橡胶水,几十元一瓶的洗板水本屌丝是用不起的),洗好后用表测了一下,各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各MOS管对地阻值正常,用电吹风冷风吹干,各种气味扑面而来呀。
等了10分钟觉得可以试试了,上个AM3的假负载,通电还没有2秒钟,冒烟了。。
一检查,中间有个低端场管烧了,DGS全通,得,先换个试试吧。换后看还烧不烧,找了个大众945的料板,拆了一个09N03的管子装上去,开机又是2秒钟冒烟,还是原来的那个地方,这次2个管子都挂了,看来问题严重了,不是简单的场管坏了,拆掉烧了的管子,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APU的,这种芯片基本上没坏过,先不管,先检小电阻吧。查了所有的小电阻,都是好的。这下傻了,真是APU坏了?也没有APU换呀。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主板有4组供电,2组由APU直接管理,2组由副芯片RT9619A管理,我想看看是不是副芯片管理烧的这组,要是的话找这个芯片应该不难,谁知跑了一下线路2个副芯片驱动的是另外2组,烧的这组不是它管的,完了,这下估计要放弃了。。。,报着不搞了的念头表针在APU脚上划,看看是那个脚到烧的场管的G极的,有可能是电容漏电了,其实心里明知道这种可能性为零,谁知划了2遍表没响,怪了,不属于APU管理?不可能呀。再划,还是不响,心里一喜,说明到场管G极断线了,这就对了,G极都没管理,当然换一个烧一个了。找到问题了就好搞了。主板背面有测试点,顺着场管下面的孔就发现了是哪根线,原来这根线通到APU的第二脚,场管G极接有一个822的小电阻接地,再穿过主板与APU的第二脚相连,因为烧了后当时看不见,那个打孔的地方焊盘直接烧掉了,还是不细心呀。我直接在原来的地方用自攻螺丝打穿主板,用根线直接接回来,如图

准备试机:

通电没冒烟了,上CPU:

进系统键盘鼠标USB声网卡全正常,玩单机魔兽半小时没有冒烟,哈哈,收工。

网友:
焊盘都烧掉了你都没看到,比我还细心啊,哈哈

网友:
G极开路烧MOS管是主要的原因。楼主不细心。呵呵,修主板一定要细心,不要心急。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毅力啊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能把主板修好(板子洗刷刷后 用电吹风冷风吹干后还有各种气味扑面而来)  佩服 佩服

网友:
受教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想法不错,下次有断线的,我也试试用小电钻直接钻穿主板试试

网友:
此板不一定能够长久使用住啊,

网友:
说得很详细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是强人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怕螺丝钻断线路板里面的线啊

网友A:
学习了,明白G极是不受控而引起被烧的,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还要打孔呢?G极通过小电阻与APU第二脚相连,为什么不直接飞线呢,在主板上手动打孔,风险太大了吧?

网友:
飞线应该好一点吧。打洞碰到夹层的地线就不好了

网友:
恩恩 要是我就飞线了

网友:
G级受控于 APU   空接的话会烧芯片 了解

网友B:
G极断线了,为什么会烧管》?断线了 不是等于G极电压为0 DS不导通吗? DS年不到通,也能烧管?说说原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竟然敢打孔

网友:
大胆的尝试,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G不受控 不一定会烧吧

网友C:
MOC G极没有那个接地电阻就会有可能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级开路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CPU供电管理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呢 造成G级测不到控制电压波形

控制脚是不能悬空的、、、悬空就会烧的、、、

网友:
  打孔还是有风险的,还是建议飞线

网友:
我直接在原来的地方用自攻螺丝打穿主板,用根线直接接回来 楼主这样做。 不怕机子不亮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脚是不能悬空的、、、悬空就会烧的、、、

这不是赵大师吗?

网友:
学习了,G极不受控一般是会烧场管的。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
佩服楼主,焊盘烧了都没看到,还直接在主板上打螺丝,不怕损伤主板吗。

网友:
希望楼主上图看看我吐不吐

网友:
学习了,只不过修完了后最好打个防疫针。

网友:
这种生硬的手段,不怕孔钻大了断线吗?

网友:
以前修过个打印机,开关管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中间有个电阻开路了,结果就是焕个开关管烧一次,连带的保险一起烧。

网友:
我直接在原来的地方用自攻螺丝打穿主板,用根线直接接回来 楼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5100-1-1.html

网友:
你就不怕板层有信号线啊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心有多高,舞台就有多大啊

网友F:
开始如果用表打下 上下管的G极就清楚了

网友:
,老鼠竟然,,,,

网友:
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你都修的出,很有功底啊

网友:
维修就得这样啊

网友:
用自攻镙丝打孔是亮点,楼主这招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赞一个``你打洞技术碉堡了

网友G:
前些天老师还在说场管G极谁空焊通电就干谁的 现在看到实例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楼主不细心。呵呵,修主板一定要细心,不要心急。

网友H:
CPU上下管是N沟道吧,要是G极不接,就是OV。是不是就不能导通呀。哪为什么还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N沟道场馆是高电平状态导通的 G级电压不接的话就是不能导通的   可能是场管DS级直接对地短路了吧

哦,要我没看明白吧。

网友:
太危险了,不如直接飞线保险一点.

网友:
好牛的板子。

网友(2013-06-29):
值得学习,好经验

网友:
楼主焊工牛逼啊!够叼!

网友:
这板要是我的话就不修了.太E了..呵呵.. 佩服

网友:
烧场馆,摘掉MOS管打G极的阻值为无穷大吧,那就应该想到断线啊或电阻坏

网友:
主板打孔还是第一次看到,多层不会搞短路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些天老师还在说场管G极谁空焊通电就干谁的 现在看到实例下次一定注意

哪个老师说的,我咋没听到

网友(2013-08-03):
飞线是正道

网友:
打孔风险太大了,中间要是还有其他线经过就给打断了,到时就真的报废了。还是飞线保险又简单。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打孔

网友(2015-08-03):
引用 网友I:
p沟道的、、、、

G级断线烧管的原因应该是管子本身处于悬空工作状态,D级输入的电压值就不会随G级导通电压变化从S级输出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CPU上下管是N沟道吧,要是G极不接,就是OV。是不是就不能导通呀。哪为什么还烧呢。

可能是MOS管在主板断电时候,DS级之间阻值已经导通了,与管子工作沟道性质没有关系。

网友:
不该打空,飞线好。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要砸华硕牌子来了

网友:
楼主牛B啊!自攻螺丝主板打孔,强大!

网友:
打洞打得不错

网友:
LZ好耐力,是我的话早放弃

网友:
这么残的板楼主还修,我也是服了,修好估计也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断线了,为什么会烧管》?断线了 不是等于G极电压为0 DS不导通吗? DS年不到通,也能烧管?说说原理。

有的管子设计时就是悬空时DS是导通的,我在哪里听过,好像是饼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MOS管在主板断电时候,DS级之间阻值已经导通了,与管子工作沟道性质没有关系。

你娃这次可没蒙对,这是管子设计问题,设计是G级悬空,DS导通!

网友:
为什么要打洞啊

网友:
好多烧管子一般是G极悬空了,不过台式机的线那么粗,很少断线,

网友K:
APU是什么   AM2的板子用的CPU啊?      是说的EPU吗?

网友:
烧的这么烂还修呀,又不管钱

网友:
一般不建意在主板上打孔,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HAO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思路好  只是这板子实在是倒胃口啊!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样的主板多恶心呀,修完都不想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APU是什么   AM2的板子用的CPU啊?      是说的EPU吗?

apu就是主电源管理IC。

网友:
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方便过孔飞线,场管G极接有一个822的小电阻接地,其这里的822小电阻可能起到G级工作电压上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明白G极是不受控而引起被烧的,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还要打孔呢?G极通过小电阻与APU第二脚相连,为 ...

这里打孔原因应该是场馆G级或APU的第二脚相连对应驱动信号控制线路通往主板背面,所以要打孔,如果直接飞线的话,822小电阻本身接地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C G极没有那个接地电阻就会有可能烧!

822小电阻在这里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始如果用表打下 上下管的G极就清楚了

这是种好方法,这里上下管G级对地阻 值测量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p沟道的、、、、

认真看一下楼主的图片,他用的是09N03,这个是N沟道的场管的,不是P沟道的场管哟。当然P沟道的场管在G极0V的时候,是会出现DS完全导通的状态的。搞不清,说不好

网友:
不装一组管,行不??应该也可以开机吧?

neco -2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J:
G级悬空DS导通的话,那这个管子是P沟道工作性质.

老大,悬空和低电平可不是一回事哦!P是低电平通,悬空可不一定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