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过内存的思路

楼主(2013-05-29):
我想问下 就是一个笔记本不过内存该怎么检修呢?  现在感觉自己好迷漫

网友:
先换北桥,在换南桥

网友(点评):
星哥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知道的那个星哥

网友(点评):
你这样告诉人家 是想让LZ成为维修界的三板斧么·?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坏了,主板上要看内存插槽和相关芯片:北桥 如果是AMD的CPU也可能和CPU及CPU座虚焊有关系。

网友:
看下内存插槽有没有烧坏

先换内存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坏了,主板上要看内存插槽和相关芯片:北桥 如果是AMD的CPU也可能和CPU及CPU座虚焊有关系。

网友:
简单的来说 首先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负载电压 总线电压,时钟 等是否有·?
在就是要确定下内存到NB 间的值 是否正常 如果内存由CPU 管理的  那要装上U 在打值

网友:
请问,如果是没有图纸的,你肿么办?那你还去查那些条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