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 存坏了可以原地满血复活不

楼主(2013-05-29):
我的内 存坏了可以原地满血复活不、请大师指点

网友:
啥子东东哦,你以为在打游戏吗,还原地复活!!

网友:
那得看是什么东东坏了

网友:
原地满血复活??老兄你是不是网游玩太多了

网友:
满血原地复活。。。好的吧。。。

网友:
信春哥去吧,他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网友A:
不是有种说法,用好条带坏条就能用吗!

网友:
信春哥得永生,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撒状况,哥们,你还好吧!!!!!!!!!满血复活不肯能,半血应该还是 可以滴

网友:
换个内存吧兄弟那样就是满血满魔了而且还是全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种说法,用好条带坏条就能用吗!

大哥,我做这一行好几年了,这个真没听说过,长见识了

网友B:
如果是4G1333的,花180元可以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G1333的,花180元可以满血复活!

现在都涨了,180拿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有时好有时坏,怎么判定它可以修好,

   那就是内存或插槽接触不良。拿酒精擦内存金手指和插槽在试试看,如还是不行换内存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好犀利的一个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种说法,用好条带坏条就能用吗!

没这种说法。好+坏=没显示。。。。

网友(2013-07-04):
复活就是了,最多换个底板或者换换颗粒呗

网友:
时好时坏?是不是内存插槽接触不好啊,出问题了刷一下插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