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系统启动时的欢迎界面

楼主(2013-05-29):
如何修改系统启动时的欢迎界面?2009-06-22 15:13其实在Windows XP/2003中,只要利用一个参数,几秒钟就能让系统开机画面变脸,不必修改系统文件,没有任何风险。 第一步:建立自己的开机画面 图片要求:图片取名为Boot.bmp(注意:文件名和扩展名都不能改变)大小640*480,16色的bmp位图,保存在系统盘的windows目录下。 建议:Photoshop中新建一个大小640*480全黑的图层做背景,然后将自己喜欢的图片放到黑色的图层上。图片模式改为索引。保存时选择16色(即4位)bmp图片。保存在windows目录下。 第二步:用记事本打开C:Boot.ini,找到Windows XP启动项所在行,在末尾处加入 /bootlogo /noguiboot 如图:  重启电脑,看看开机画面是不是已经变了?如果不满意,可直接用喜欢的新图片替换boot.bmp就行了。 下面是几张开机画面   --> 其实在Windows XP/2003中,只要利用一个参数,几秒钟就能让系统开机画面变脸,不必修改系统文件,没有任何风险。 第一步:建立自己的开机画面 图片要求:图片取名为Boot.bmp(注意:文件名和扩展名都不能改变)大小640*480,16色的bmp位图,保存在系统盘的windows目录下。 建议:Photoshop中新建一个大小640*480全黑的图层做背景,然后将自己喜欢的图片放到黑色的图层上。图片模式改为索引。保存时选择16色(即4位)bmp图片。保存在windows目录下。 第二步:用记事本打开C:Boot.ini,找到Windows XP启动项所在行,在末尾处加入 /bootlogo /noguiboot 如图:  重启电脑,看看开机画面是不是已经变了?如果不满意,可直接用喜欢的新图片替换boot.bmp就行了。 下面是几张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