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打鱼机。。。花屏加闪屏。。求解。。。

楼主(2013-05-29):
故障:开机。。左下角闪屏加花屏。时不时黑掉。。。其他地方正常显视。。。拿掉信号线。。。故障一样。。。拿掉排线。。显视正常,不闪了。。排除高压和电源问题。。。。求解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
拿掉排线显示正常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了

网友:
接触维修才2个月懂就不会问了。。。。。。。拿掉屏排线。。。。屏显视正常。。。说明灯没问题。。。接上屏线。。有信号输入。。。就显视不正常。。。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被砸到的把?再说屏线拿掉,亮灯能看的出屏是好的?

网友:
电源板 高压板灯管都正常了。但你说拿掉屏线怎么看得出屏显示正常。应该是白屏才对,灯光均匀。最好上图片来分析

网友:
该是屏的事情。因为是一个芯片输出的,不可能只是一脚坏掉的

网友:
程序IC和mcu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