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520E主板。开机CPU温度就80度以上,求解!

楼主(2013-05-29):
小弟接到一组装机,开机每次只能用30分钟不到,鲁大师检查了一下,基本上开机后温度就到80度以上!导热硅脂和风扇都换过,不能解决问题!是否是温控芯片的问题。这个温控芯片不好找!CPU旁边只有一个L6711的电源芯片,麻烦问下这个温控芯片在哪里!     急求解!

网友:
你这个问题 ,难道你不怀疑cpu啊!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CPU 的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简单  后复杂,先把U换到其他好的板上测试,然后那好的U到这个板上测试。。。 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有解决办法了吗  我也遇到过这要的问题  我一直没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台式机温控貌似集成在IO里面。

网友:
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偶遇到到过换CPU也不能解决的,只有换板才解决完成的。维修没思路,主板目前做检测板用,坐待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散热器和CPU表面接触紧密吗,先确定CPU温度是不是误报再换IO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换CPU测了么?

网友:
焊桥吧,加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