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2232IwD显示器,开机不了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2232IwD显示器,开机不了机,电源灯不亮,测试有300V,无12V,5V输出,电源管理芯片为INN801B ,求此芯片图纸跟测试好坏方法!

网友:
换电源IC和边上的贴片电阻和开关管

网友:
测下大二极管

网友:
先把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在检查开关管后面

网友(2014-07-02):
看看后面有短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