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芯片有个圆点位置的哪个脚为第一脚吗?

楼主(2013-05-29):
LD7575芯片有个圆点位置的哪个脚为第一脚吗?
本人小白,请各位师傅赐教!
芯片

网友A(2013-07-29):
是的,你的感觉是对的

网友(2013-10-01):
我知道的芯片有圆点记号的都是第一脚。

网友:
通常来说你在元件上面看,字体为正的方向,左下角就是第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