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15-S05键盘部分失灵,无进水无摔

楼主(2013-05-29):
我自己的机器,关机放了3天就这样了。
失灵的按键有 Tab W E I P G H '
还有小键盘的 7 + 6
进BIOS也用不了这几个键。失灵的键很分散,看起来又不太像是断线的样子
接USB无线键鼠可正常使用

新手求思路!如果修好了一定会来报告的!

网友:
换键盘 必须是啊

网友:
测键盘芯片引脚阻值,正常的话换键盘

网友:
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修好了

因为想趁着这个机会增加维修经验,所以我没打算买键盘,准备用修的,下面我就说说我的修复步骤。

1、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键盘问题。
拆D面,找到主板的键盘接口,红笔点地,黑笔逐条线测,同时不停地按一个坏的键,观察按键能否影响某条线的阻值。结果全部线的阻值都不受影响,而按好的键可以影响到阻值,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键盘断线了。

2、检查键盘的线路
这次要拆键盘了,键盘和C面是用NNN根热压塑料钉固定的,我就用刀子把钉子全部切了
拿下键盘,黑塑料框还是连着键盘,于是又切钉子
拿下框框,发现还要抠掉所有按键才能看见线路,于是抠抠抠。。。。
终于看到键盘线路了,从坏的键开始,追线路
发现线路一处有腐蚀现象,怀疑之
找个稍微空旷的地方,割开胶皮,插入铝片方便测量,结果量不通,而隔壁一条线可以通,故障确定。

3、修复断路
剪一片细长的铝片,折好角度,搭桥连通,透明胶封之。
开机测试键盘,已经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