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13-05-29):
怎么看机子支持什么系统

网友:
有人说过I系统列的不支持XP是吗

网友:
很少有这种问题的   现在很多牌子都是WIN7的了

网友:
可是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用XP

网友:
所以有很多客户都想改成XP,但是我不知哪种不支持XP

网友:
BIOS能改硬盘模式的话一般都支持,要是不能确定你就装自己硬盘装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试装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标配。标win7装xp有硬件没驱动一般是没显卡驱动。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神

网友:
都没配置证明看

网友:
有的标配是WIN7也可以改XP

网友:
所以看标配不管用

网友:
试装太费时间了,大多数客户不愿意等还以为咱的技术不行,下次就不来了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啊

网友:
跟显卡有关,一般都是显卡驱动上不去.台式机好像都没问题

现在公司内部开发的一款小平板电脑Win7系统装Xp显卡驱动上不去

网友:
一般笔记本装win7-台机装xp-  4g以上内存果断win7 64

网友:
安装过程不会出错,使用过程也没遇到什么问题的系统也都算不错啦

网友:
这个安装前百度一下就ok,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