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按键坏怎么改?

楼主(2013-05-29):
今收到客户三星显示器,按键灯微亮,拆机后又不亮了,量板上开关电压正常3.2V 按键板上无电压,看图如下,3.3V针脚氧化,用烙铁补了补锡,结果铜片掉下来了,圆孔里的铜也没了,这种开关,直接短接驱动板上3.3和地可以开机吗?没敢试。还有什么好法吗,对触摸板按键维修头一次,请指点下原理及维修或更换。

网友:
我修过同样的故障,可以飞线解决,也可以在接口的地方用短接数据线到地,临时打开显示器,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短接SDA到地吗,这要也能开机?临时打开显示器是什么意思,不能让用户长久用吗,请说细点好不,谢谢,

网友:
给它改成按键的,对地或者通过电阻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短接SDA到地吗,这要也能开机?临时打开显示器是什么意思,不能让用户长久用吗,请说细点好不,谢谢,

打开后,可以不用按键,就是通电就开机了,在接口短接到地,就开机了,你试验一下,不要短接3.3伏的电源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