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清华紫光19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5-29):
电源板有12V 5V的输出电压,驱动板连接按键板处有4.3V电压,但是接通电源按键板指示灯不亮,显示器也黑屏。 想问下这个跟驱动板有没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按键板?
黑屏

网友:
自己先顶下别沉了,跪求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看看 不行的话 , 应该考虑驱动板数据丢失或坏

网友:
如果按键板按键没有漏电那么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检测一下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换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都没有看过按键板好不 怎么直接就问驱动板了 紫光的驱动板 坏的不多 2025吧

网友:
怎么判断按键板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