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触法

楼主(2013-05-29):
差了下电路 什么电压都没有 开关板上有 3伏电压 查了下迅维 原来这机有通病 BIOS经常出错 要刷 我勒个去 我就照做了 刷BIOS 果然 开机了 兴奋 高兴。。。第一次搞亮 我是新手 学徒
刷BIOS

网友:
通病来的,维修的的新手可以多逛点论坛,确实收货不少。

网友:
哥们亮了后爽吧?什么感觉?
是不是飘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种心情我明白

网友:
第一次修机。呵呵 。。牛哦

网友:
这可是通病

网友:
我刚碰到一台。我也刷个试试

网友:
恩,自己能修好一台机器,确实会有种成就感。

网友:
多点通病好呀,钞票大的有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分组供电,各个单元供电电压都出来的前提,14.318MHZ 和25MHZ都有正弦波的情况下,两种解决方案,加焊显卡,集显的加焊北桥,或者刷BIOS 一般都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