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死

楼主(2013-05-29):
联想的电脑,开机以后,过1分钟电脑卡死,这是什么原因。
电脑卡

网友A:
系统原因,板卡接触不好,硬件不兼容等等。先换个系统好了。

网友:
测试硬盘有没有坏道咯

网友:
问题太多,一个一个测

网友:
先装系统,不行换硬盘内存。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原因很多,一个一个的测。

网友:
先排除散热系统散热不良,再考虑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最后换内存尝试一下

网友:
无盘启动。网盘,必须OK

网友:
先从软件开始,再看硬件方面

网友A:
品牌电脑一般都自带诊断程序,看有没有抱错信息

网友(2013-11-23):
这种问题会有很多情况,建议先排除温度问题,系统问题,硬盘坏道问题,内存问题,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再看看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