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百盛300P4 intel 2.3版增强版电源图纸,8脚的芯片炸了

楼主(2013-05-29):
师傅们谁有这百盛300P4  intel 2.3版增强版电源图纸?8脚的芯片炸了,请看下图 红圈为被炸的8脚芯片。16脚底芯片为 HS8109

网友:
ncp1014百度一下它的功能参数吧,我懒得说了

网友A:
这种电源烧的话一般都是mos管和驱动芯片还有mos管s极大电阻都会一起烧的,烧了这么多,芯片不好找到话,用电源模块改一个出来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烧的话一般都是mos管和驱动芯片还有mos管s极大电阻都会一起烧的,烧了这么多,芯片不好找到话,用电 ...

恩,回头好好查查。 谢了

网友B:
电源,没价值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价值去修吧。

拿来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