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处理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2013-05-29):
cpu对散热风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散热风扇安装不当而引发的问题相当普遍和频繁。如果你使用的是Pentium 4或Athlon之类的CPU,请选择质量过硬的CPU风扇,并且一定注意其正确的安装方法。否则轻辄是机器重启,重辄CPU烧毁。   案例四:电脑性能下降之迷
  故障现象:一台Pentium 4电脑在使用初期表现异常稳定,但后来似乎感染了病毒,性能大幅度下降,偶尔伴随死机现象。首先使用杀毒软件查杀毫无发现。接着怀疑磁盘碎片过多所致,用Windows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进行整理,问题依旧。又认为是Windows有问题,格式化重装系统,仍然没有效果。打开机箱发现CPU散热器的风扇出现问题,通电后根本不转。更换新散热器,故障解决。
  故障分析:原来Pentium 4处理器的核心配备了热感式监控系统,它会持续检测温度。只要核心温度到达一定水平,该系统就会降低处理器的工作频率,直到核心温度恢复到安全界限以下。这就是系统性能下降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也说明散热器的重要,推荐优先考虑一些品牌散热器,不过它们也有等级之分,在购买时应注意其所能支持的CPU最高频率是多少,然后根据自己的CPU对方抓药。   案例五:“低温”工作也能烧毁CPU
  故障现象:笔者的一位朋友曾做这样一个测试,将台式机Celeron Ⅱ566处理器运行于标准频率下(没有超频),通过电吹风加热到55摄氏度(利用主板温度监测功能得到),只要运行CPU占用率高的程序,一会就死机;而把Celeron Ⅱ566超频到850MHz,系统温度为50摄氏度左右,运行Quake III十多分钟才死机。估计此时温度已经超过55摄氏度,而其内核的温度通过实测,发现已达到86.4摄氏度。后来发现CPU在这样的低温下运行差一点就烧毁了。但他发现笔记本电脑却没有出现这种“表里不一”的问题。
  故障分析:原来这是主板检测到的CPU温度迷惑了我们。其实现在台式机主板报告的CPU温度根本不是其内核温度,因为台式机主板常见的测温探头根本就没有和CPU散热片或CPU接触,测量的只是CPU附近的空气温度。这才造成不少CPU在看似低温的情况下烧毁。从Intel公布的数据来看,Pentium Ⅲ550E的温度极限在85摄氏度,Pentium Ⅲ800E的极限温度在80摄氏度左右。如果大家丧失警惕,偏信主板的报告,以为自己的CPU还运行在低温状态下,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不会出现这种差异?原来笔记本中对CPU测温采用的是热敏电阻,测温点在CPU底部,如果直接读数,其实温度并没有这么高,而其显示的监控温度经过了校正,比测量的温度高,这样就更加接近CPU的内核温度。所以大部分笔记本测试的CPU温度是内核温度,不会出现低温下烧毁CPU的情况。 字串9
  案例六:挂起模式造成CPU烧毁
  故障现象:一般的系统挂起并不会造成CPU烧毁,系统会自动降低CPU工作频率和风扇转速来节省能耗。而这里所说的挂起模式造成CPU被烧毁,均是超频后的CPU。或许你会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超频后的CPU为什么会被烧毁?这全都因为风扇停止运转造成的。原来,主板上的监控芯片除可以监控风扇转速外,有的还能在系统进入Suspend(挂起)省电模式下,自动降低风扇转速甚至完全停止运转,这本是好意,可以省电,也可以延长风扇的寿命与使用时间。过去的CPU处于闲置状态下,热量不高,所以风扇不转,只靠散热片还能应付散热。但现在的CPU频率实在太高,即使进入挂起模式,当风扇不转时,CPU也会热得发烫。因此有的人就会遇到,当从挂起转入正常模式时,Windows有时会死机并出现蓝屏,这就是CPU过热产生的错误。严重时,CPU会因为过热而挂掉。(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的挂机)
  故障分析:这种情况并不是在每块主板都会发生,发生时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首先CPU风扇必须是3pin风扇,这样才会被主板所控制。第二,主板的监控功能必须具备Fan Off When Suspend(进入挂起模式即关闭风扇电源),且此功能预设为On。有的主板预设On,甚至有的在Power Management的设定就有Fan Off When Suspend这一项选项,大家可以注意看看。第三,进入挂起模式。因此,现在就对照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脑吧。
结语:其实以上所讲的这些故障都不可怕,大部分是用户粗心大意造成的。常见故障主要就集中在散热和频率两方面,只要能做到小心仔细就可避免类似问题出现。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解决CPU故障的思路及办法,这样在遇到CPU故障时就能从容应对了

网友:
多少年前的东西了,还拿来忽悠。

网友:
现在 cpu发热量都 不大了  上面的旧型号的cpu现在市面也很少见了

网友(2013-10-01):
现在的U 如果温度高了就会降频的 一般很难烧毁 但过度超频会造成 U无法降频 尤其是外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