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开机无显,加焊北桥,开机了,触摸板不能使。

楼主(2013-05-29):
前天收的机器,本来是开机无显,这机器普遍都反映北桥虚,加焊后正常开机了。结果触摸板不能使,求大神帮解决

网友:
这个一般接口接触不良的较多  也有解摸板坏的。

网友:
换个BIOS试试看

网友:
4411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触摸板没有插好呗

网友:
这个本见的也不少 应该就是北桥的事  但是没见到触摸板不好使的啊..

网友:
跟你焊北桥应该没有关系,还是再找找别的思路吧!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