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 摔了。

楼主(2013-05-29):
联想Z360两口子打架摔了,硬盘里有重要的账目。刚拿来的时候,不认盘。拆开后看见有一个QFN封装的芯片,一个BGA封装的。于是加焊这2个芯片。。能认到盘了。数据也能看到。但是复制资料超级慢。PE下,硬盘对拷都不能进行。。。求各位前辈指教,有哪个软件可以考出资料。。。。。在线等。。。
芯片
硬盘

网友:
这个,估计有大量坏道,或者磁头也摔的有问题了
要上专业数据恢复设备才行的 自己是搞不定的

网友:
可能摔倒磁头了。

网友:
需要DE工具,如果,磁头损伤了,还需要开盘换磁头。

网友:
学习下,说不定以后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