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1354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s11354LCD显示器,开机之后能进系统,用了一会儿后黑屏,但电脑还在运行里面还在播放,显示器显示绿灯。把显示器开关重新开关一次又亮了,过几秒又黑屏了如此循环。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此问题,望指点一下。

网友:
黑屏有暗影一般灯管坏,无则高压板。

网友:
拿灯管试试!

网友:
   哦!谢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灯管 只要你一通电 灯管就闪一下熄了  在通电又闪一下了熄了,绝不会还能用一会 ...

谁说联想等品牌灯管不容易坏,联想等奇美屏灯管最容易坏了,比如19ah bh等奇美屏灯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劳资懒得跟你废话     哥修过的显示器比你拆的螺丝还多

牛逼吹的倒是刚刚响,说出的话倒是小小白!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如果黑了  高压板 坏了  如果不灭  换灯管吧

网友:
用手电照了下,可以看见图标屏幕不亮,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的灯管坏的话,指定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楼主说的是不定时黑屏。你个S,B懂不懂什么叫不定时黑屏啊,高压 ...

2 13  我什么时候说是灯管的问题,我说的是 你所谓的 什么联想品牌机 灯管不会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的灯管坏的话,指定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楼主说的是不定时黑屏。你个S,B懂不懂什么叫不定时黑屏啊,高压 ...

“因为像优派 三星 宏基还有联想等等品牌显示器灯管不容易坏。”
能不能不误导别人,联想 恰恰有批机器灯管容易坏好吧,比人 讨论问题带脏字 ,还大言不惭说修过的机器比我拆螺丝都多,你多大个小崽子,说话就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井底之蛙!为人处世谦虚点有好处!!

网友:
空气不好,影响论坛环境

网友:
高压板,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点一下屏试试呗

网友:
点灯管。如果灯管电流一样。剩下可能就是高压问题了。

网友:
过压保护,我前几天修的一台也是这样,后来将接灯管电源的线在电源板上对调来插,竟然好了

网友(2014-06-26):
一般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还是楼主把该弄的试一下结果以后再说了。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或者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