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恒温烙铁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本人自学主板维修。使用恒温烙铁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高手不指教 ,现使用安泰信936 刀头  松香块  普通的焊膏
1、焊接小的贴片原件,要不就是焊不上。感觉焊上去了,弄下就掉了。太小了看不清楚。另外一头焊上去了。焊另一头的时候掉了。再有就是焊上去东到西歪的。不好看。 还很容易把周围的贴片件碰掉。
2、焊IO之类的多脚芯片。拖脚上连锡的时候,拖不掉,溶化了不跟烙铁头走。
3、我感觉以前用普通烙铁的时候用松香块好用。现在用恒温烙铁松香块好像作用不大。一点松香烙铁头上好像没沾上松香。烙铁头周围老是黑黑的。
4、烙铁头是不是一直都有一层薄薄的锡在上面。包括在海棉上擦了一样。我的在海棉上擦了很干净一点锡都没有。
5、焊台机主析和笔记本用多粗的锡丝。
6、我老是感觉用烙铁控制不了锡,让沾在那非不沾在那。不让沾的时候一下就沾上了。以前以为是普通烙铁的原因。现在用恒温的了还是一样。7、在小焊点飞线的时候是怎么弄的。刀头那么大。边上又碰上了。特别是多脚芯片飞片。密密麻麻的脚。
8、我用风枪焊贴片小原件的时候,老是焊不上,这个焊好了,边上的被碰飞了。有些特小的。还没焊,吹飞了。弄得满地找。
现在焊零件都焊不好别提交修了。知道的那坏了,也只有干着急啊。  今天上午还焊报废一MP3 把FLASH芯片焊盘焊掉8个,脚连锡拖不掉。 小电容电阻。本来只焊一个,结果被搞掉一片。直接丢了。

网友:
      坛友您好!你是自学主板维修,我是业余爱好电子技术,也算是自学吧。其实论坛里这方面的焊接技术很多,刀头我没有用过,我一般都是用锥形尖烙铁头,我自己的总结,烙铁头的质量非常重要,劣质的烙铁头高手用起来也很费力。首先烙铁头要上好锡,不管是任何烙铁头,锡没有上好,高手同样用起来费力。
    用风枪焊接,对于芝麻元件,首先风量一定要控制好,控制不好当然会把邻近的元件吹掉。只要风量控制好了,邻近的元件是不会被吹掉的,实践几次就行了。烙铁头形状各有用处,没有万能烙铁头,不然,也不会有各种形状的烙铁头了。供参考。

网友A:
我也是业余爱好。自学嘛。上锡是不是在焊接前在烙铁头上加锡。还是第一次使用前的加锡。我的刀头是买烙铁的时候送的刀头。 自带的是尖头。不习惯用尖头就没用。不知道送的是好的还是劣质的

网友B:
1、焊小的要用尖头,上好锡,用镊子按住,每头点住一下即可,拿捏的当然要好,但是时间太长当然不好的。
2、拖锡时多给刀头上焊油。
3、热风焊时要做好周围电路的保护工作。先开小风,用镊子按住后再开大风,锡熔化后再开小风停焊。

网友C:
1、这是温度没有控制好,应该是偏低了。
2、焊IO之类的多脚芯片。拖脚上连锡的时候,拖不掉,溶化了不跟烙铁头走
这一般是温度没控制好或助焊剂不好,焊锡流动性不佳以及润焊性不好,建议调整温度再做尝试或更换助焊剂,膏状的BGA助焊剂一般效果比较好,你可以考虑一下。
3、看上面的分析。
4、应该有薄薄一层,发亮。
5、焊锡丝的直径是根据焊点大小来定的,我建议准备两种:0.8和0.5的。
6、这和问题2、3是一回事
7、哎,刀头的好处正是因为它有尖有刃,焊小焊点当然是用尖头了。
8、解决非常简单,将风量降下来就好了,调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焊小的要用尖头,上好锡,用镊子按住,每头点住一下即可,拿捏的当然要好,但是时间太长当然不好的。
2 ...

在刀头上焊油,不会像松香一样热挥发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是温度没有控制好,应该是偏低了。
2、焊IO之类的多脚芯片。拖脚上连锡的时候,拖不掉,溶化了不跟烙 ...

1、温度我一直都在350-380之间。安泰信936的焊台。不知道温度是不是不准确。
2、我的烙铁头。在海棉上擦了后,很干净像买回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层薄薄的锡。要怎么样做才能让烙铁头经常有一层锡呢。我的几个烙铁头都是这样。在海棉上擦了后相当干净除了周边有烧黑的松香杂质外上面什么都没有。
3、也就是说芯片脚飞线的时候用的尖头。但是我的尖头尖上面好像一直没锡。干的。只有尖下面点有焊。
总结。看来我对我的工具使用还相当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业余爱好。自学嘛。上锡是不是在焊接前在烙铁头上加锡。还是第一次使用前的加锡。我的刀头是买烙铁 ...

      不管是什么烙铁头,如果烙铁头没有上好锡,也就是说,烙铁头在海棉清洗后。没有薄薄发亮一层锡,烙铁头是黑色的,也许你随便怎样调温度,用好的助焊剂,也拖不走焊锡,因为是烙铁头不能粘锡,怎样会把锡拖走呢?所以我说高手用起来也很费力

      补充;我说的劣质的烙铁头,在使用前要在烙铁上镀上一层薄薄的焊锡很困难,也许你费了很多力,镀好后,一用,海棉一清洗,锡就掉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你复杂化了:
烙铁再好,你不会用,等于零。
烙铁太差,你再有本事,焊接IO等器件,肯定费事!

多看、多学、多练,这就是诀窍。

至于拖焊,焊锡跟助焊剂质量是决定性因素,温度跟技巧次之。
其它的,没什么。

网友:
准备一套好的烙铁,焊膏准备好,拿废主版和废元件练手,多练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