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中要用到稳压电源吗30V5A那种?

楼主(2013-05-29):
笔记本维修中要用到稳压电源吗30V5A那种?

为何要用到这个东西,不明白,例如用来做什么?

求教育

另外请问稳压电源什么牌子的好啊?

网友:
这个电源很重要,很多问题都可以直接从待机电压的电流跳变中读出来,LZ如果买了,建议买安泰信或兆信的,最好买电流4位显示的

网友:
这是必备的呀!!嘿嘿。

网友:
现在出来五位的了

网友:
稳压电源有电流指示,一般修笔记本,都是先修电路再修信号,而电路的好坏,很直观的就表现在电流上面,一般是上电就有0,01到0,03的待机电流,而短路的话,电流就很大,这样就可以着手主要往哪个方向去修它

网友:
LZ这基本是修笔记本的必备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