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给给联想代工的 L-IG31A 不跑码

楼主(2013-05-29):
测量 主板的 内存 桥 总线 CPU 电压都正常 时钟信号正常 复位 PCIRST# PLTRST# 都有 CPURST#有1.1V电压 BIOS资料 没找到 想刷BIOS 朋友们 大侠们 给点建议
刷BIOS

网友:
刷bios,或者按压南桥北桥,cpu座,还不行,不好意思,扔吧

网友:
你没有示波器的话,是比较难修啊

网友:
多半是BIOS问题。
可以刷同型号的零售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