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屡烧PQ202之迷

楼主(2013-05-29):
早前连续修了两台CQ40 AMD的,故障为PL201对地阻值为“0”欧大短路,PC202 钽电容已经烧成炭灰了,PQ202上管击穿,保护隔离中的PQ103 P沟管也击穿了,看帖子好多人换了短路件还是修不好,或者核心电压不出来,PL201 那个0.9V也不出来,有些人还继续烧管子,换主供电芯片,换桥,什么都搞过电压就是不出来。现在告诉你,只要替换电路图中PQ202那个管子换成原始型号AO4466   就OK了,绝不能随便换上,不然就可能会出现微短路或者电压不出来等怪现象,我修了两台同一现象的,小弟现在把自己积累的微薄经验分享给大家,免得走弯路。高手们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我要订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供电电感很烫很烫  换的MOS管都是从其他的聊伴上拆下来的 想想以前的那块主板没有修好 好可惜

网友:
有这么苛刻的电路?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成别的型号,如何?按理说换一套应该没事吧。。。

网友:
一般上管击穿 不都是会换一套吗 一般烧第二个肯定会全换了

网友:
这种N沟道的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曾经一个CQ40就是这个供电的问题老掉电 或者不输出  换了N多东西还是不行 最好没办法直接和CPU供电接在一起  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