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3-05-29):
谁修过 联想G450开机一会掉电的 清理过风扇的!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的  无从下手!求解   掉电后可以触发的

网友:
先看电流呀, 看他电流多少的时候掉下来的,一般是有供电不正常或没出来

网友:
还是你说的开机的意思是已经显示进系统了?

网友:
写详细点,别人才能帮忙

网友:
应该是显示后才掉电的,查下各组供的PG吧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是少电压才会掉电,内存电压

网友:
进系统多长时间掉电,有没有规律?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能进系统。随机性掉电。散热片坏了两块。故障依掉。测试温度并不高。

网友:
也是一直没有搞好。

网友(2013-07-08):
den大侠的大案

网友:
是亮机后掉电还是没有显示就掉电,说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帮分析分析都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宏基 也遇见相同的问题  还有就是 关机以后 有时候 屏不亮 一直在哪里重启

网友:
跪求高手分析

网友:
把pq201拆掉,解除過熱保護看看

网友:
这机器网卡跟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看电流是多少,查一下各组电压,是不是足,有时候,电压不够,也会掉电.

网友:
CPU温度过高了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A:
今天还碰到系统里面死机的   用着鼠标卡了  什么都没用了   图像卡那 不能关机不能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还碰到系统里面死机的   用着鼠标卡了  什么都没用了   图像卡那 不能关机不能重启

显卡问题,更换显卡而不是加焊。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CPU主供电上加两到三个330电容。看下能不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