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怎么用啊

楼主(2013-05-29):
貌似有3个接口  台湾三合一笔记本诊断卡 多功能主板测试卡检测PCI-E LPC加强版 E
小红卡Mini PCI-E接口
小红卡Mini PCI接口
小红卡LPC接口
到底怎么用
实用性大么,20几块钱,有买的必要吗
我是做上门维修,就是简单判断下是桥还是GPU还是内存什么坏了,不能带很多工具

网友:
诊断卡貌似没有什么大用! 台式机倒是可以

网友:
看跑什么代码 然后再从网上查 代码代表什么

网友:
基本上用不了

网友:
上次买过一个三十多的三合一,插了几台机子没一台能用的,丢了,笔记本不能靠诊断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