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二修机器 雷劈 51120发烫维修

楼主(2013-05-29):
拿到一块三星R458的板子  , 一看是个二修机器板子上的网卡 芯片都摘掉了
一看就是就知道是雷劈的机器了  三星的板子和HP的板子都喜欢比雷哥劈,先打一下板子的各个阻值,3.3V短路   1.05V短路
仔细一看南桥已经鼓包了,上BGA先把SB拆下来
拆掉之后3.3V 阻值146欧姆  感觉还是有点低 ,跟5V比较的话, 先不管了  ,在看一下1.05V的阻值还是1欧,把电感翘起来,再量一下是后面短路了,用烧鸡法估计是烧不出来, 阻值太低了只有1欧姆, 只能只能试试看了,用1.05V 烧,烧了很久都摸不到哪里发烫,电流加大点也是一样的, 吧电压适当的调到1.2V再去烧一下,摸到北桥稍微有点温度 ,靠不是吧北桥也坏了,悲剧还在后面了,这还只是开始, 上BGA把北桥取掉后,在量一下1.05V ,阻值已经正常了,115欧姆, 雷击的板子还是先别急着装芯片回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短路, 这已经是经验了,量量后面的转换电压,3.3V转化电压真的有短路哦   这个电压去了很多的地方,直接烧鸡,烧到显卡发烫,悲剧!!!!  拆显卡,
在量P3.3V  不短路了,  板子都成裸体了   短路已经没了 ,插电源表看看,有没有3V  5V,待机0.030,  待机有点高了,这个是四位的电流表,现在用起来还有点不习惯,三位的用习惯了, 直接去摸待机芯片,51120发烫,直接去测他输出的VREG3  VREG5  REF  ,有3.3V  5V   1.96V   线性和基准电压啊 ,怎么还会发烫呢,难道芯片也被雷劈了,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去,现象一样,之前量过3.3V拆掉南桥后的阻值有146欧姆,可能问题还是在这里,可能有过流,用3.3v 烧一下,有待机电流,当摸到板子反面一个芯片 U6有点烫 上面芯片已经被我拆掉了,  把芯片拆掉后,阻值变成了345欧姆,和5V电感的阻值差不多,插电流表看一下待机变成0.025,以为正常了,但是摸下51120还是有点烫,真想骂人了, 一下子无思路了, 电感阻值都正常了,3.3V  5V  也没有过流了啊,5V 也烧过一次,线性都输出正常啊,还会有什么问题了, 打开图纸,研究一下,边想着,如果芯片待机的时候少电压,或是控制电压没有或是控制电压不对,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量了一下一下51120芯片的供电都有,然后量了9脚和10脚的电压有19V 和5V,  当量到芯片的
12脚的EN2时,电压有0.45V, 这个不正常啊,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R458待机时是没有3V 5V,所以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待机时就不应该有电压, 肯定是要为0V ,虽然0v  和0.45V没差多少,开始以为是不是万用表问题,换了一个测了一下还是0.45V ,所以应该有问题了,要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很简单了,这个信号中间个了一个电阻 吧这个电阻拿掉试试就知道了,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就断开了,吧R674拿掉后,在插电源表,芯片真的不发烫了,看来就是这个信号引起的问题了,这个信号时EC发出的,这个板子的EC是带程序的,料板上有这个芯片,先把EC摘掉,在吧R647装上去,芯片也不烫,就是EC也被打坏了,换个上去,在插上,待机电流已经正常了0.017,短路都已经没了,这下就简单了,装桥了,把南桥先装上去,然后看看能不能触发,开机能触发了,接下来就是在装北桥了,BGA做好北桥后用带灯座看了线路有没有空焊,没有空焊,
显卡先不装先,用示波器看看能不能跑马,用示波器测内存有没有波形,已经跑马了有波形 ,接下来吧显卡装上去了
芯片都装上去了,图片===   开机外接显示器,机器修复完毕
进系统照片

晚上喝酒庆祝下 ,雷劈板子伤不起,来一张日落照片

网友A:
牛啊!分析的很清楚,这个维修费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分析的很清楚,这个维修费有多少钱?

好像是450吧

网友:
敢问你换上去的桥是原来的还是换新的

网友:
楼主,问下你把南桥、北桥、显卡哪个换新的了啊?
估计你南桥肯定是换新的了,北桥 显卡呢??

网友:
是的啊、、3个大芯片都换了吧?

网友:
这个正是大工程,主要还是配件很全呢。

网友:
楼主技术没的说,牛逼,估计这个主板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楼主的耐心很强 技术也很好  要是我就推荐他话主板了

网友:
换得太多了,没旧桥就事检测出来了,哪有毛病 都修不起哦,主板大东西都要换

网友:
,BGA做好北桥后用带灯座看了线路有没有空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55198怎么看有没有空焊呀!

网友:
看完了表示这么严重的的损坏还有必要修吗,开始已经判断出三大主要芯片出问题就该主动劲客户放弃换板嘛,坏板当料板或还给客户,这样才有效率,在金钱和技术的天枰上我更倾向前者。

同意楼主,我也遇到两个桥坏也叫客户换板,像换三个桥的成本至少要近两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是旧的

旧的 但是良品

网友:
这个板子能修好 我们是望尘莫及了

网友:
不上北桥你也敢触发???????无语!

网友(点评):
触发和北桥没关系吧? 为不什么不能解发

网友:
为什么不行了  给我理由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