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9保护 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29):
5VSB待机正常   短接绿线风扇转1-2秒 挺  保护了

339周边50V小电容全部换一遍  12v 5v整流管 检查正常

无意用表笔碰了一下339 4脚竟然神奇的开开了 不碰不触发

  4脚和7脚触碰任意一个 都可以触发电源

求个思路怎么解决

网友:
339也换了 本来怀疑是339本身问题 从其他电源上拆一个下来 换上 问题依旧

短绿线 保护  触碰4或者7脚  触发   郁闷啊

网友:
有人指点一下 这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正电压检查了,负电压还没检查呢,你看后级电压输出的电路图,其实元件也不算很多的,再详细检查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电压检查了,负电压还没检查呢,你看后级电压输出的电路图,其实元件也不算很多的,再详细检查也用不了多 ...

果然是后级输出的问题 有个电容没鼓包 但是失效了 换了就好了

当时思路是  494 4脚短地 没问题 正常 那就是339电路问题咯

339 5脚 7脚电压偏高 因为用表笔触碰就触发就是给5 7脚一个低电平

拉低电平就触发 所以把339周边元器件检查一边 改换的都换了

就是没想到后级输出   因为当时先看了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没有拆下来量  走了不少弯路 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了

谢谢 雷动九天的建议

网友B:
雷动九天,好像经常给宝贵意见别人的,是不是坛主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动九天,好像经常给宝贵意见别人的,是不是坛主来的啊。

不是,他也是一个热心的坛友,而且修半桥电源进步神速。。。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你们怎么量电容的好坏?用电容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你们怎么量电容的好坏?用电容表吗?

有电容表最好 没有就用万用表  打一个充放电过程 来观察

网友:
测电容最佳是数字电桥,可以看多个参数。如果用万用表测容量,可以再配一块esr表。

网友:
电容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