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14 I5集显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3-05-29):
今天接了台dell r14 电脑,CPU是INTEL I5的,单桥,CPU核显,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外接也是一样,看可调电源电流过内存过显卡,测内存有波,测主板LCD接口各阻值正常,排线和屏代换过没问题,CPU换过也一样,群里碰到过这故障的吗?求大侠指点。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然后在CPU集显部分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昨天才修过HP G4 R13集显的也是这样的,开始是不跑码,修好后开机白屏,就是屏没有供电

网友A:
桥是不是虚 了,碰到过i3的主板桥虚了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单桥都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是不是虚 了,碰到过i3的主板桥虚了

显卡集成在CPU里,干桥是为什么 呢?

网友:
呵呵  你这个只剩下桥没干了啊

网友(2014-07-23):
打下 看有不有 来抓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