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dr-a显示器满屏偏绿色,功能菜单颜色正常

楼主(2013-05-29):
拆开后看到220供电接口附近的供电滤波线感,烧黑连屏的铁壳也烧出了个点难道被雷打坏的,浪涌电压有那么厉害吗开机功能菜单的颜色正常屏应该没事,驱动板输出应该没问题,缺色输入信号那条断了吧,会不会是vga的那两个六脚的电感断了,直接连通他行吗,没有找到替换的,

补充内容 (2013-5-30 13:55):
可打火的不是高压包,是220v的电源滤电感,西方型的那个啊

补充内容 (2013-6-2 00:35):
测到蓝基色对地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3-6-6 15:15):
修好拿走,不一会又连主机拿回了!难道要返工!!!!!!!!!!他说一样的问题,就是没原来的绿色那么深,一查显示器没事???。用我的显示器连他的主机 0.0 也是这样一查主机输出vga红色的对地短路^.^再收钱

网友:
电路做的好的话浪涌电流就很少了,这种烧个洞的,一般应该是高压导致,以前我试高压板没注意,手在灯管接口旁边,没碰到接口,离得很近,一通电,立马我手指打了一个洞,不过我条件反射的手就移开了,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一个烧过的印,好像激光打过的,这是高压放电到我手指(也就是导体)所以你搞得时候注意高压接口绝缘就好了

网友A:
毛病在最后这个驱动板上,从VGA打值看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啊!!求解。。。

网友:
看看驱动版的RGB阻值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刷个固件试下

网友:
刷固件前先给驱动版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上电求证、

网友B:
灯管没有做好绝缘吧。以前我有次换过2灯管装好后有打火现象,收都不敢碰外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没有做好绝缘吧。以前我有次换过2灯管装好后有打火现象,收都不敢碰外壳了。

又打火就是绝缘没做好的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问题吧 要不就是VGAi线    或者是屏线。

网友:
先从VGA的输入处查吧,好多颜色偏的都是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病在最后这个驱动板上,从VGA打值看看吧

测到蓝基色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