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提示未格式化,求解决

楼主(2013-05-30):
ST 500G硬盘,硬盘有macfee的加密,因突然掉电导致,开机无法引导,进PE在我的电脑中能看到盘符,但是打开出现:“未格式化”的提示。 求高手解答...winhex我刚学了下。不通。谢谢。  原硬盘只有1个分区。
0扇区后后66字节内容:
                                                                              80 20
21 00 07 FE FF FF 00 08          00 00 00 50 38 3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网友:
既然WINHEX不熟悉,就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出现格式化,是DBR出问题了,你给我们看MBR有什么用呢。
DBR出问题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坏道,第二是DBR损坏。如果,是坏道,就需要DE提取,如果,DBR损坏,可以用WINHEX修复,或者用软件扫描恢复数据。

网友:
麦咖啡杀毒还能加密硬盘呢?

网友:
重新给分下区   分四个区

网友:
扫描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分区表问题。字节错误

网友:
      应该就是我分区的问题   还有就是  原先是WIN8的系统?   如果现在不做WIN8的系统 改下模式就好

网友:
DBR重建就可以了,试下,不行再说

网友:
MHDD.低格一下

网友:
最近也是老碰到这种硬盘,一般都是用软件扫描恢复

网友:
你可以用diskgen软件,重要分下区,然后再格式化,看看能不能行,如果不能行的话,你就用mhdd给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逻辑坏道。

洛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WINHEX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恢复数据,不用WINHEX还简单方便一些,毕竟要熟练使用WINHEX很难的。